映泰a740g

楼主(2014-01-17):
映泰a740g m2l+ 故障为时亮机时不亮机   亮机时一切正常  不亮机为供电部分正常 无复位 有没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扫一扫灰尘,洗洗刷刷。 CPU座和cpu吹吹。刷刷BIOS。这样的板子最难搞。要是遇到简单的 还好些。以上都不行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时钟或复位部分不稳定。芯片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