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4-01-17):
300e4a不认无线网卡 在设备管理器没有发现设备 无线网卡换过 原机的也是好的,测供电 复位都正常 1脚 5脚 20脚 51脚都为3.3v  时钟 测不了 不知道还得测那

网友:
打 4根 pci e 的阻止 看看是否能找到 4个 电容在 桥旁边 然后 再决定是否加焊南桥 或 pch

网友:
应该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A:
测试20脚有没有电压,这个是无线硬件开启脚,没有的话可以拉个高电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20脚有没有电压,这个是无线硬件开启脚,没有的话可以拉个高电平来

原贴写着呢 20脚电压3.3

网友:
测总线  看看阻值

网友:
三星的机子比较挑系统的,有些一定在win7下才能用无线!装好系统下载三星快捷键应用看下能否调节无线!

网友:
20脚没电电压直接把,无线网卡这脚封了就是了啥

网友:
在公司他们修找不到WLAN的都是看看接口 ,然后换网卡不行直接BGA换桥 基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