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好的笔记本保修问题

楼主(2014-01-18):
修了个笔记本。最开始是CPU供电短路,经查有个电容短了。换了收钱。过了几天,发现不过内存。北桥坏了。想想只过了几天还是硬着头皮换了吧。又过了几天触发不显。显卡又坏了。这机子还真容易坏。像这种情况。到底该如何保修,正常情况只应该保CPU供电那块,。这其它问题跟客户又说不通。,因为在客户眼里只是开不了机。大家有何高见说一下吧?

网友(点评):
不开机和开机不显?故障明显不一样嘛,就算免费修,也得跟客户说清楚吧,不然没完没了了

网友:
这种不好解释 换做你是客户 你也不愿意接受 只能怪你太衰了

网友:
这种问题 真不好解释     客户总想花钱了 人家总要把电脑修好把

网友:
好修就保修了吧,好好的,你给他说清1是1,2是2,给他说清,然后给他修修

网友:
修完在机器贴上什么故障,维修什么,保修什么,客户取机的时候也说清楚,自己也做好存单,大多数客户还是讲理的嘛,偶尔那么两个就认了吧。

网友:
问他换板不撒,,稍微加点钱一般人都要换的

网友:
这个还真的要搞好啊,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

网友:
楼主也真够倒霉的,这种情况很罕见,你仔细瞧瞧看,是不是泡过水

网友:
只能报修了,因为还是主板问题,客户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一块板1各月坏几次客户是很生气的

网友:
最重要是要和客户沟通好啊,

网友:
这种事情,只能你自己认倒霉,所以第一次就要把钱收够。长记性吧

网友:
这个............你有没有每次都告诉顾客故障的地方呢?解析试试吧,如果客户不接受
的话算自己倒霉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要搞好啊,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

网友:
楼主修电脑的时候没洗手吧

网友:
相同故障保一个月,在我们看来是不同故障了,在顾客看来是相同故障,不好办啊,解释不清楚的。保吧,不然叫他加钱换板算了,这么容易坏。

网友:
如果能得到客户的理解,那也不错了。

就是有的客户不理解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难处理啊,所以现在需要把价格收起来,尤其是隐患比较大的机器

网友:
碰到过换了屏(LP141WX3)一个月显卡出问题的,虽然经过好多解释客户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咱们也感觉怪怪的

网友:
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的,最初是什么故障跟客户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