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主供电

楼主(2014-01-18):
今天接一块主板刚出保十天  故障时加点不亮,  上诊断卡测得复位灯常亮 没有复位,大部分应该是供电没全,由于是英特尔的 所以直接测cpu供电,测得0付 ,再测总线电压 vtt1.2v测得电压正常,所以只是cpu的电压没有,测条件,直接测en测得0.36v不正常,是用两个电阻分压来的,上电阻接十二付,分析应该是上电阻坏阻值变大所以才0.36付,又不知道正常的en电压是多少,不敢接3.3v只把vtt1.2付飞线接过去,试机结果cpu电压出来了,  上cpu跑码了,  修复完毕,   希望加点分啊

网友A:
还是找个合适的电阻换上比较好

网友B:
应该有一点点低吧   EN电压才1.2V   稳定吗?

EN电压正常应该在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一点点低吧   EN电压才1.2V   稳定吗?

    只要有1.2V就差不多正常?   还是说只有一些笔记本EN才会是3.3V左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个合适的电阻换上比较好

又学习。。。。。

网友:
一般是通过三极管起开关作用的,很少用电阻直接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