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开机无线网卡不公作

楼主(2014-01-18):
经检查CMOS设置为允许,就是上次用FN+F5关闭一次,再也不工作了,再用fn+f5也打不开,无线灯也不亮了,请高手相助

网友:
你无线开关开吧!

网友:
切了无线网卡的20脚

网友:
intel3945网卡芯片还需要切20脚吗?20脚是什么作用?

网友:
先装个IBM机器HOTKEY热键驱动,看看按下Fn+F5有没有开启无线的动画,有的话还打不开就要查键盘控制器的问题了,无线部分的问题应该不大,我好像碰到过这种情况,试试看,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了吗?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了,而且正常。

网友:
拆机查看,发现无线网卡上延生出去的线脱掉了,接好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