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20有铅回流焊曲线,NC-559助焊剂

楼主(2014-01-18):
CF320有铅回流焊曲线,NC-559助焊剂,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NC-559    实际为有铅助焊剂,官网有介绍;用于无铅助焊,实际效果也不错

上部        L1=90   L2=140  L3=180     L4=225    L5=160
               r1=1.5    r2=1     r3=0.5       r4=2.25    r5=1.3
                d1=3    d2=3      d3=3        d4=10      d5=5

下部       L1=100   L2=150  L3=195    L4=245     L5=160
              r1=1.66    r2=1     r3=0.56     r4=2.5      r5=1.7
                d1=3     d2=3       d3=3      d4=10       d5=5

第四段曲线    可根据季和节板子厚度的实机情况进行调整

补充内容 (2014-1-24 11:21):
新购的CF320,到手后,建议先全面整理,调试以后,再投入使用。有动手能力的,可将机器拆散后,重新仔细装配一下,重新调整上下风嘴,温度等。这样,后期使用会更爽手。

网友:
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
总是觉得320太小  忍心买了台350T  效果不错  就是花200买的附件台坑爹

网友(点评):
320虽然体积小一些,大板子也一样通吃,竖着夹即可。 附件可买可不买。

网友:
很好用吗
保存了

网友A:
请问那个红色的线是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红色的线是干嘛的

测温的,没有测温,哪儿来的曲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温的,没有测温,哪儿来的曲线图。

哥,我问的是BGA桥下面的 不是显示的那个曲线图  那我还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我问的是BGA桥下面的 不是显示的那个曲线图  那我还不知道吗

是测温线---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BGA下方的温度曲线

网友:
自己也在用CF320,上下风量不可以调节,在设置曲线时噪音太烦。想加一个调风速的,不知好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