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装后,电脑开不了机了,黑屏

楼主(2014-01-18):
    装的xp系统,之前电脑很卡,朋友说重做个系统会好些,装了个最新版的,安装一切顺利。开机后悲剧出现了,黑屏!有高手指导一下不

网友:
机子本来有隐患,暗病

网友:
进系统 黑屏  还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是进系统黑屏吗?显卡驱动。

网友:
是开机之后就黑屏吗,还是过了滚动条黑屏,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你可以进一下安全模式试一下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不要装显卡驱动,再试一次

网友:
最新版,…你当了小白鼠!

网友:
新人学习中,请多关照

网友:
这个多与硬盘模式有关,BIOS改sata为ide即可,或者换个ghost系统看下。

网友:
试试看有没安全模式可进,操作方法是在屏幕有显示之后一直按F8直到出来菜单。是一下一下地按,不是一直按住。

网友:
你进一下安全模式,看看如何,黑屏的原因也是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