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4-01-18):
联想T420用电源一切正常,电池电源一起接上不开机,单用电池指示灯一闪即灭不开机。VCC3SW电压一直正常。求助。。。。。。

网友:
换电池试了没,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  冲不了电   没什么电了就这样

网友:
你吧电池拿出来测量下看是多少V

网友:
最好把主板拆出来。然后接上电池,测试一下电池供电口接外接电源时的电压跟没有接的时候有没有电压差。。逐一往上查一哈。。。

网友:
看看充放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条件正常不,这种多半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