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惠普的服务器主板!风扇报错自动关机!

楼主(2014-01-18):
9惠普服务器主板 能显示报 “Fan detect failed and prepare to shutdown....  ”后面就是读数了9到0 就会自动关机! 百度翻译了下是“风机检测失败,会自动关闭”  风扇是4线的。换了一些别的原装机上的4线风扇还是一样的报错! 希望有修过此类服务器板问题的师傅出来指点小弟下!  谢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不要沉了  板子比较急

网友A:
主板没有检测到风扇转,看一下风扇检测线所连的是那个IC控制。多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是不是氧化,断线造成的此故障。上次我碰到一个DELL机子,开机风扇报错,经查,原来是风扇检测线烧断了(在主板背面。)。。

网友:
主板没有检测到风扇,看风扇接口到IO之间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2脚是否有12V供电啊?不行就加焊下IC

网友C:
在BIOS里面把风扇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有检测到风扇转,看一下风扇检测线所连的是那个IC控制。多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是不是氧化,断线造成的 ...

哪根线是检测线啊  这主板是被修过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BIOS里面把风扇关了

进不了BIOS   直接就倒计时了  按什么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2脚是否有12V供电啊?不行就加焊下IC

风扇转的飞快的  这服务器板好像没发现IO

网友E:
检查主板风扇插针出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主板风扇插针出是否虚焊

插针没问题的 因为有几个CPU 风扇接口!

网友:
是不是接错位置了?

网友F:
只有CPU一个风扇么?

网友:
呵呵!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不了BIOS   直接就倒计时了  按什么都没用

一开口机按着键盘上的F10不要松手

网友G:
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在bios选项中禁用此风扇,第二种则是再接一个风扇则可

网友:
应该有个芯片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口机按着键盘上的F10不要松手

没用 进不去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在bios选项中禁用此风扇,第二种则是再接一个风扇则可

bios都进不去    风扇我用别的原装机的风扇也是一样的阿   就是没有别的服务器风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CPU一个风扇么?

对啊  就只有一个风扇  要不然我都可以换着试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bios都进不去    风扇我用别的原装机的风扇也是一样的阿   就是没有别的服务器风扇试下

也不一定是按F10  其他的也可能,另外可以找个相同的主板把里面的BIOS里面的风扇报警关了在提取出来 在把这个提取出来的刷到你这个主板里面我想应该可以了

网友H:
我以前也碰到过  不过我没有原装风扇,直接关了BIOS里面的风扇报警功能,我那时候搞了很多次,直接是10秒内完成的,娃哈哈  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都进不去    风扇我用别的原装机的风扇也是一样的阿   就是没有别的服务器风扇试下

要插两个风扇

网友I:
有其他接口飞根线到其他检测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不一定是按F10  其他的也可能,另外可以找个相同的主板把里面的BIOS里面的风扇报警关了在提取出来 在把 ...

服务器主板哪有那么容易碰的到相同的主板啊 哎

网友:
你试过??? 插两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碰到过  不过我没有原装风扇,直接关了BIOS里面的风扇报警功能,我那时候搞了很多次,直接是10秒内 ...

大哥   主要是进不去BIOS  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其他接口飞根线到其他检测脚就可以

额   其他接口都接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是风扇检测线路故障红黑就是正负线剩下的两条就是一条控制一条检测线啦两条都跑下线路看看有没有断有没有电阻坏,还有芯片坏了

网友:
还是禁BIOS,经济快捷,快过打针

网友:
去BIOS设下把检测风扇的关了

网友:
已经搞定了   最后是装机箱里去了  把其余的风扇都插上就好了   搞了那么久  要是整机拿过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  哎

网友:
CPU风扇有没有插错位置 意思是必须插在CPU_FAN1上面 如果插到别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把机箱盖装上就行了  HP有的机器没装机箱盖也会报错的

网友:
插两个风扇就OK了      品牌机都那样

网友:
北桥风扇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我就碰到过,但是是联想的D30 E5双路工作站,LGA2011针 C602主板,修好故障后,上电CPU风扇全速,BIOS调整无效,外挂了风扇也没有好使,当时以为是测试版CPU照成的风扇狂转,又没有正式版的CPU测试,最后没办法把主板安装到机箱里,插上原装的系统风扇就好了,普通HP商用台式机有时也有系统9CM风扇不过的问题,同楼上所说,bios调一下就可以,要是手头有,最好是更换一个,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2014-03-04):
量测风扇接口的2PIN应该有12V,一般I0坏的多了,

网友:
检查下IO到风扇的线路

网友:
好像要用AVC这个牌子的风扇就可以,经常有这样主板,我直接拿AVC风扇可以解决

网友:
什么板子。。。。

网友:
应该可以在bios中将其关闭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