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131不加电

楼主(2014-01-18):
东芝T131不加电,南桥下面有电容阻值才0.2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阻值是AD值 还是欧姆值

网友:
说清楚 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说的不清楚,但感觉阻值有点偏低。

网友:
具体到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分析。感觉阻值有点低

网友:
过路看看,是不是心片坏拉低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