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P1T进水不通电,搞了半天,好了!!!

楼主(2014-01-18):
机型:Sony PCG-5P1T
板号:M751
故障描述:不通电

          接手后,发现不通电,事前客户未说是进水的,先拆机,发现主板进水处腐蚀严重,属长时间进水,元件腐蚀严重,芯片有断脚,有断线,脱落。
见图:

检修动作:
       清洗腐蚀处,补焊点,补线,补元件,通电依然不触发,查电路图时序,应先出待机3 5V的,目光瞄到待机电路,查各项条件,发现VIN:DCBATOUT只有0.53V, 这是不正常的,当然出不了待机电压了,应该是保隔电路未过,回头再看保隔电路。

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发现4脚ACDRV#为18.9V,5脚ACDET为0.59V,这两个条件都是不正常,断开PD21,5脚有2.69V,这个电压是分压过来,经计算是正常的,说明是PD21另一端AC_OFF_3#有问题

目光再次回到进水腐蚀处, 发现情况了,呵呵,这里的AC_OFF_3#为低电平,导通PQ19A,ACDRV#这里就为18.9V了,让PQ48截止,DC_IN_R、DC_IN_MOS就只有0.59V,这是不对的,量测PQ17,1脚和6脚竟然导通,这个管子坏了,ALW_ON无法生成电压,见上面的正面图,之前换了一个可能有问题,找料板,重新找一个,补上去,ALW_ON有3.3V电压了,待机3 5V生成OK,触发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后言:补的元件有问题,重头查了一遍,费时费力。

楼主你的机器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应该与保护隔离电路相联系的

网友:
我与你的理解也是一样的,所以发个贴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