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y430灰屏 开机可以听到声音

楼主(2014-01-18):
y430 灰屏 9800的显卡 开机可以听到声音 加焊显卡无果 刷bios好了 关两次机又成了灰屏
刷BIOS

网友:
求救大家帮助 !!

网友:
把biso 芯片换掉

网友:
还是biso程式不对

网友:
换个BIOS模块,再看看BIOS电池还有电么

网友:
这个显卡不容易坏,重点还是bios,供电什么的

网友:
加焊显卡反面的两颗显存

网友:
你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灰屏还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