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虚焊---显卡锡珠虚焊?显卡芯片内部虚焊?

楼主(2014-01-18):
    我一直认为显卡虚焊就只是显卡低部的锡珠受热受形导致虚焊,用BGA加焊或重植显卡是让锡珠熔化重让显卡与主板接触好,从而修复显卡。现在有一些坛友提出显卡虚焊不是锡珠虚焊,而是芯片内部PCB板层虚焊导致。     我查阅了一下显卡门事件,里面有一段内容:“ 以英伟达G86为核心的显卡GPU封装工艺存在缺陷,以G86为核心的芯片是65纳米工艺封装的,GPU在封装的时候芯片与PCB板的粘合材料存在缺陷。在GPU工作运行的时候温度过高热胀冷缩导致GPU和PCB板层空焊!因为内部的热缩材料有问题最终导致显卡无法工作。 ”而且很多显卡用热风枪加热几下显卡就可点亮,用风枪加热下不致于让锡珠熔化,更多的时对芯片内部产生了作用。综合可知显卡内部虚焊情况确实存在。
     如果是显卡内部虚焊重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很多时候重植确比加焊用得更久,说明锡珠虚焊应该也有存在的。而且很多时候拆下显卡的时候可以看到焊盘氧化了。
   通过上面的论证,本人认为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哪种情况更多呢?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N年讨论的事,再多说无意义

网友:
内部虚焊?是上部吧!只要是虚焊都还有法子可想,内部坏了换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对,确实如果,945芯片组以前的有铅工艺,有可能锡珠虚焊,现在的无铅工艺,虚焊应该都是芯片内部

网友:
植球比加焊使用时间长,可能是因为芯片受热时间更长,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吧,总之,虚焊的芯片就是不稳定的,最好更换之

网友A:
现在虽说简单,这个问题,当年也困扰我N年才想明白,中间还植过无铅的锡球,以为跟工厂用的一样的东西应该不什返修,结果还是一样,返修,让我更明白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虽说简单,这个问题,当年也困扰我N年才想明白,中间还植过无铅的锡球,以为跟工厂用的一样的东西应该 ...

你说得很对,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但还有更多的人没认识到,重植,芯片是经过两次加焊了,所以能用过更久。这么说,现在的显卡出问题大部份都是芯片内部PCB层的材料虚焊造成的。重新加焊主要就是加焊芯片内部的东西,并不是加焊锡珠。

网友:
还有芯片工艺的问题吗。我一直以为就是锡珠的是呢

网友:
是不是说重置无果后pbc层损坏后大部分才换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