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1-18):
主板不通电,换了I/O不行,PSON有电压,怎么修?

网友:
兄弟  还是吧基础打牢点在修吧  还得多看书啊 那要看什么平台了 inter的:vccrtc rtcrst# 3vsb 32k rsmrst# amd的多了一个25M 和MEM_VLD

这里rsmrst#就是所谓的南桥待机电压信号,由5VSB 经过1117等三端稳压器转换而来。

网友:
有空去基地系统学习更好点,维修起来没那么吃力

网友:
查下南桥的五大待机和IO三大触发条件 是否满足,具体要看主板是什么芯片组上电类型。

网友:
芯片组 io和南桥型号都没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有的io不带开机的

网友:
报个迅维的远程或者实地学习下吧

网友:
那肯定是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