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不开机

楼主(2014-01-18):
一开始通电指示灯不亮 放电无果,拆开主板裸板点自动上电 应该亮了,很开心的装起来,装一半点了一下又不行了,继续拆开裸板点还是不行,但指示灯一个亮按开关后就灭了不开机应该是掉电,测有12V输入 待机也有,拆掉CPU通电一个灯亮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开机掉电吗?是短路呀!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  是第一次好了的时候装机没注意 把右下角反面2颗电容弄掉了,被黑皮盖住一直没看见 后来查到一看  真是又喜又气啊  维修不细心 后果很惨烈啊

网友A:
前天修了个电源板坏了的,开机一点反应没有,这电源板都要300多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修了个电源板坏了的,开机一点反应没有,这电源板都要300多唉。。

你最起码报个1000啊  利润还是蛮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