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想问清楚

楼主(2014-01-18):
开机白屏 起初缺+LCDVDD无电压

问个问题 RV28 是通的有3.3V  RV31 一边是3.3V 另一边没电压 正常是不是应该也是通的有3.3V

但是我一连上就被拉低变成1.几V    这样的话 屏幕直接黑屏    阻值有648

QV4 之前明明 2角是4.8V  3角3.3V  1角没电压 现在是1 角 3角 都是3.3V  2角 到只有0.02电压 我就换了一对 QV4 QV3  换的时候 QV4 1角2角都只有2.5V  后来 我又换回来 QV4 QV3就变成现在的电压 1 3角3.3  2角0.2

现在QV4 2角电压正常吗

最后换屏他也正常显示了,搞不清楚之前是屏幕坏还是都有问题,之前明明+LCDVDD没有电压 到屏幕是通的

网友A:
+5VALW 只有0.02电压 正常吗

网友:
奉上图纸供指教,谢谢迅维网

网友:
QV4是个P管。低电平导通

网友:
QV4的2脚0.02V是正常的,1脚和3脚3.3V也是正常的,QV5要导通拉低+5VALW使QV4的2脚为低电平,QV4才能导通产生+LCDVDD。你说之前QV4的2脚有4.8V,估计问题出在QV5上面,好好检查QV5的好坏和导通条件吧。这个电路图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ALW 只有0.02电压 正常吗

不正常,这5alw是5V的电压的,你看下后级导通条件是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
那开机什么都正常,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