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匹配磁头及电路板,求助中……

楼主(2014-01-18):
对于刚接触数据恢复的技术人员来讲,开盘是难度较高的技术活儿,特别找匹配的磁头注意事项就更多了。在此,希望在配头、配电路板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给总结一下哦。
ST:K10之前及K10之后的硬盘,配头、配板、配ROM的要点及方法;
WD:配头、配板、配ROM的要点(如果能将黑盘和斜口盘区分来讲一下最好);
日立:配头、配板、配ROM的要点及方法;
三星:配头、配板、配ROM的要点及方法;
东芝:配头、配板、配ROM的要点及方法;
富士通:配头、配板、配ROM的要点及方法

网友:
这都是机密资料,不可能告诉你的,普通老盘直接买同型号的就行。新希捷,新西数,匹配非常差,这是我们的机密资料,不方便公布。

网友A:
机密资料?这个应该算是基本的入门知识吧!我本还想倡议,从硬盘启动流程,到关键固件的作用,从硬盘逻辑结构、物理结构到数据存储,从不认盘、敲盘到卡磁、卡电机的形成原因及过程等等内容,像类似的这样基础性知识,论坛的版主应该搞个连载,给大家普及一下嘛。看来,这点想法是行不通喽……

网友(点评):
呵呵 你说这些 根本没人教的 学校给钱都不教的 靠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密资料?这个应该算是基本的入门知识吧!我本还想倡议,从硬盘启动流程,到关键固件的作用,从硬盘逻辑结 ...

普通的盘,没有难度也不需要问别人。机密就在于希捷F3,WD薄盘,配头,你可以开几个盘试试,开一个敲一个。

网友:
      呵呵,不论是机密也好,技巧也罢,也不管是普通盘还是没有难度的盘,不公开自然有不公开的道理。
      对于我的初衷来讲,只是想让论坛更加的完善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氛围,让初学者有个思路,让更多的受好者参与到这个氛围中来,让大家有个更加良好的沟通平台。
      如果我的提议让版主会意错了,或者认为我是想不劳而获而学到一些技巧,在此深表谦意!
      对于F3也好,M002的通病也罢,还是WD薄盘,成功过,也失败过……

网友:
修硬盘没什么意思了,,太费时又费精神

网友:
这个行业不在于技术原理有多深奥,
而在于底层资料的获得。。
作为新手,俺跟LZ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2014-02-25):
在论坛公布不太可能,付费单练 也许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