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球机的拨码设置

楼主(2014-01-18):
就是这两个拨码的设置啦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球机

网友A:
给你找的资料,非本人原创仅供参考:
球机地址码、波特率和控制协议
     这里主要介绍在球机本身上设置其地址码、波特率和控制协议,是通过球机本身的拨码开关来设置的。            我们可以看到球机上有一个拨码开关,有的球机时有6位,有的有8位,分为上下两排。这里分别介绍:
     6位拨码开关:上排为8位数,分别用1-8标示,下排有6为1-6标示。上排用SW1表示,下排用SW2表示。
         SW1是设置球机地址码的,这是根据2进制来计算的将1拨到ON上其他都在OFF,表示球机地址为1,2在ON
     其他在OFF时表示地址码为2,1和2在ON,其他在OFF表示地址为3,以此类推来拨码设置球机地址码。
         SW2是用来设置球机的波特率和控制协议的。其中1-3是设置控制协议,4-5是用来设置波特率的,这个根
     据球机说明书来操作,不同厂家的球机其设置定义是不同的。6是终端120欧电阻。
     8位拨码开关:其SW1同6位的,SW2有1-8个数字,其定义为1-4设置控制协议,5-6是设置波特率,7是协
     议选择开关(OFF状态为LG协议、ON状态为SONY协议),这些根据球机说明书来操作,不同厂家的球机其
     设置定义是不同的。8为RS485终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球机地址码最好对应到监控矩阵的输入端口,是几路输入就设置为这个地址码,波特率一
     般设置在2400为最佳,因为9600时可能出现摇杆控制球机转动时,摇杆挺了但球机还是在转动。波特率和控
     制协议可以在球机上设置为与矩阵的一致,也可在矩阵上设置为与球机一致。所有球机的波特率和控制协议均
     要设置为相同的,这样才能被同一设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的资料,非本人原创仅供参考:
球机地址码、波特率和控制协议
     这里主要介绍在球机本身上设置 ...

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的资料,非本人原创仅供参考:
球机地址码、波特率和控制协议
     这里主要介绍在球机本身上设置 ...

谢谢 这个我看过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球机是哪个厂家哪个型号的太头疼

网友A:
的确头痛,在找不到厂家的情况下,我都是先修好,然后再使用STest-896进行测试,并调出地址码、波特率和控制协议,运用好仪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头痛,在找不到厂家的情况下,我都是先修好,然后再使用STest-896进行测试,并调出地址码、波特率和控 ...

工程宝可以读出探头的协议 比特率 地址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宝可以读出探头的协议 比特率 地址码?

可以,有扫描功能。

网友:
有专用工具调试方便

网友:
祝大家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