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不知道下载那个bios

楼主(2014-01-18):
ga-ma770t-ud3技嘉官网bios版本有rev3.1         rev1.4      rev1.3不知道下载那个bios,求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无高手回答吗。

网友:
主板上有版本号的,你对号入座就OK啦

网友:
技嘉的板本号 一般都是主板正面,四周边缘   VER 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无高手回答吗。

来学习。。。。

网友:
奥,看到了,是ver 1.4,多谢高手的回答,找了一圈子没找到,原来在边角上写着,有点太小了,不仔细看不到呀。

网友:
技嘉的PCB版本都在边缘上 很少的在中间  要仔细才看得见

网友:
一般都通用吧

网友:
看主板型号下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