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1-18):
    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什么小板     要查清楚那的问题      有的是显卡问题有的是短路    我这台是散热片问题风扇出冷风散热片肯定有问题    AMD显卡温度高出风口一定是热的      换个散热器就好    新手们不会你慢慢查    切记!!!我也是新手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流一下

网友:
温控芯片看一下吧,不行就直接去掉

网友:
我修过hp的CQ32和你的症状一样,温控芯片一般为8脚窄一点的

网友:
温控芯片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