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花屏 死机

楼主(2014-01-18):
华硕P5KPL-AM SE  花屏  死机   如题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CPU  内存   都确定是好的 ·~~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兄弟给支个招 ·~·实在不忍心丢料板堆 ·~~ 到进系统的界面的时候开始死机  或者花屏·~ 在BIOS 状态下不会出现死机花屏·~

网友A:
用的集显还是独显 集显的话 花屏是内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集显还是独显 集显的话 花屏是内存问题

是用的集成显卡   问题是   确定内存没问题了    也换过内存试过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集成显卡   问题是   确定内存没问题了    也换过内存试过了 ·~~

内存槽脏了 或者桥虚焊了  或者桥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槽脏了 或者桥虚焊了  或者桥本身有问题了

南桥  还是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  还是北桥  ·?~~??

北桥集成显卡    发热量大   加焊北桥

网友:
加个独立的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了,或者加独立显卡

网友:
先上个独显试一下,确定显卡问题在进行下一步的维修,没有BGA不要轻易干桥!

网友:
先刷BIOS吧,还是先从简单入手

网友:
内存槽脏.....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如果是集显 内存或内存供电有很大影响 也可以刷个BIOS资料看看

网友:
弱弱的发表一下观点,先易后难的思路,先清理内存槽,再上独显,都不行再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