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到XP滚动条就死机,装win7正常

楼主(2014-01-18):
进系统的时候到XP滚动条就死机,死机的状况是滚动条都不显示,整个一灰屏
然后什么都不动了,完全一死机状态。进winxpPE一样,也是到滚动条那就卡死。
用win7pe能正常进入。G了个win7进去,运行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蔽网卡看看行不行

网友:
什么配置的,换系统试过没  WIN7能正常用的话不像硬件问题

网友:
感觉和加载驱动有关系,换个版本的PE试试

网友:
我的hpv3700  显卡坏了  是这个样子的   好像本身这个本子是vst 系统   不知道 是bios  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做xp 就死机   pe  也一样   做w7  没事   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
拆外设 换系统 干南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cpu超频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现在太多机子不支持XP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像ACER  5570的就是。

网友:
什么都能碰到啊

网友:
有驱动不兼容

网友:
建议把硬盘模式改为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