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断开SLP_S3#才能上电

楼主(2014-01-18):
东芝M800 不触发,3V,5V 待机有,RSMRST#正常,按开关NBSWON#,DNSWON#有跳变,以为i南桥坏,换了还是一样不触发。再查发现断开南桥发出到EC的SLP_S3#信号(移除R332电阻)后按开关,南桥一端能发出SLP_S3#,且SLP_S4#也到了EC,同时EC发出了SUSON,MAINON,奇怪上电了。上CPU上内存,开机了。SLP_S3#不要也可以,不解!!!,附加M800图纸

网友A:
呵呵呵 好奇怪啊 那顺便看一下哎 S3#去了哪里啊

网友:
是哦!我也不解。。。

网友:
同求,断开后EC都没收到SLP_S3#怎么开后面的电压还CPU供电?

网友:
悬空也会产生1点几的高电平!

网友B:
S3负载 有问题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好奇怪啊 那顺便看一下哎 S3#去了哪里啊

slp_s3#经R332电阻变为SUSB#到了EC

网友:
本来想看下的,附件无法获取哈。

网友C:
EC我也换过,只有拿掉R332(断开SLP_S3#),才能上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我也换过,只有拿掉R332(断开SLP_S3#),才能上电开机

测量下SLP S3#引脚和R332电阻阻值情况

网友:
这种有没可能是BIOS,或者EC带程序造成的现象。反正觉得怪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3负载 有问题把 。。。。

判断S3负载问题,可以翘起这个引脚作电压测试的。

网友:
不解。。。。。。。不要S3居然可以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判断S3负载问题,可以翘起这个引脚作电压测试的。

S3负载???南桥发出的SLP_S3过R332零欧电阻变为SUSB#直接到EC,没别的了。EC出来就看到有SUSON和MAINON有3.3V(当然这是拿掉R332后)。请问S3负载可能是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3负载???南桥发出的SLP_S3过R332零欧电阻变为SUSB#直接到EC,没别的了。EC出来就看到有SUSON和MAINON有3 ...

可能就是由这个信号开启供电电压的后级负载电路。

网友E:
我来说个故障和你对比一下情况
ASUS F80S EC坏,换好EC,发现无EC_RST#,测量为低电平。后查到是PLT_RST#高电平引起。
查了一圈无果,最后翘起EC26脚(PLT_RST#),待机正常,触发上电了。
总结:此EC有瑕疵。

翘起EC26脚(PLT_RST#),待机正常,这里可能是EC 26脚后级相连元器件出现故障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个故障和你对比一下情况
ASUS F80S EC坏,换好EC,发现无EC_RST#,测量为低电平。后查到是PLT_RST#高 ...

EC_RST#,低电平,EC待机不正常,当然无后续电压。PLT_RST#高电平,后级相连的电路都没有供电,所以不会是后级电路引起的高电平。而引起高电平的是EC本身。
PLT_RST#高电平,应该是在EC_RST#,高电平之后。实际是反了。所以翘起PLT_RST#才可以待机。
奇怪的是,触发后PLT_RST#也后电平跳变的。引脚本身没坏,只是内部逻辑不对了

网友:
断开后级

网友:
应该是板层有短路的吧。以前好像看过类似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