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感对地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4-01-18):
各个供电的大电感对地阻值,一般在什么范围算正常?比如显卡核心供点,师傅说10欧姆有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还有CPU供电,插上CPU后为0也是正常。有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各部份供电的对地阻值的资料或说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
CPU电感的值是不一定的,拆掉CPU后打值大部分都在200左右。至于待机的3 5V则在80-200左右都算正常的。还有内存也在200左右。显卡要分A卡和N卡 一个是1欧一个是10欧。

网友:
还有总线的电感阻值大概20左右

网友:
CPU 供电MOS管和电感的值一样,上CPU 测试偏低有时候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