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e不触发,

楼主(2014-01-18):
联想r61e不触发,故障现象:上coms电池待机电流0.04a不触发。不上coms电池,插DC头自动触发,可以开机正常工作,按开机键可以关机,但不能开机触发。必须拔掉DC头,从新插上方可触发开机。
开关有3.3v电,插coms电池,通电既有slp_s4电压3.2v,sip_s3无电压,h8s开机芯片 117脚无跳变。 不插coms电池通电后117脚自动跳变。slp_s4和slp_s3都有电压3.3v,此时可以开机工作。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4-1-19 15:47):
待机电压有,3.3v。5v。1.5v,没有测到1.8v呀,1.8v不是内存供电吗 ,待机状况下应该没有1.8v呀。

网友:
开机芯片 117脚无跳变,可以用镊子翘起其引脚看下变化或者测其对地阻值。

网友A:
可以用镊子翘起其引脚看下电压变化或者测其对地阻值

网友:
脸用楼上的方法没有,可以的话就直接接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镊子翘起其引脚看下电压变化或者测其对地阻值

大哥我说的是插coms电池,不按开关,117脚没跳变, 按开关的话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