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以上的文件删除。谁能找回!

楼主(2014-01-18):
10多G的avi文件不小心给删除了!论坛里学了学,说是什么mts被清零了!有人能解决这问题么!

有帮忙的说个价格,差不多就帮帮咱!

网友:
是在WINDOWS系统内手动删除的吗?到我店里RMB¥100可搞定。
我只有rmvb,没想到楼主居然有AVI的,应该是高清点的吧。

网友:
可以恢复

网友:
10多G的avi文件不小心给删除了,这里有2个理解
1、10多G的avi文件,这个是单独的一个文件,这样大的一个文件删除的时候,mft的80属性会清零

2、10多G的avi文件,是多个单独文件大小不大于4G的文件集合,这样就用普通的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扫描出来

第1种情况比较特殊,需要手工恢复(顺便说一句,这样恢复比较昂贵)

网友:
楼上有理 不想花钱的话就看看手工恢复吧 多找几次说不定可以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