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老是丢失BIOS程序

楼主(2014-01-18):
一个星期以前,一个客户哪个T61来找我修,加电有背光无显示,拆机后 看到显卡都黄了 应该还没有坏,加焊一下好, 今天有来找我了,说开不了机,我一看电流0.9几  内存还没有过呢  吹了北桥没有用啊 ,想到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了个BIOS 上电亮机没有问题,试了两次没有问题,装机,装完有不行了,电流还是原来的0.9几,在拆从新刷  上电亮机  这次没有装机,测试了几次之后 有不行了,电流还是0.9几 ,真实奇怪了 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啊。心想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客户也不愿出钱 ,只好叫他拿走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有些蓝牙坏了 也会出那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老本,首先是把灰尘处理干净了,很多问题都是太脏引起的

网友A:
南桥的PCI总线模块工作不正常(SB芯片不良或总线上有问题),
还有EC芯片不良
都可以出现这样的故障
上次修个ACER4330的,触发亮机进系统看电影都正常,装好后,第二天触发不跑马(电流无跳变)
而且是反复好几次!最后修好,每天早上起来开机进系统正常,接连试了一礼拜正常,后交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PCI总线模块工作不正常(SB芯片不良或总线上有问题),
还有EC芯片不良
都可以出现这样的故障

下次注意下你说的这些情况,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