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屏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2014-01-18):
各位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屏是什么毛病啊?是屏彻底挂了吗?还能维修吗?

网友:
屏的3分之一完全变白没有任何其他显示

网友:
应该是屏坏啦。你发的这是什么东东啊?显示器?笔记本?平板?手机?相机?还是别的什么东东啊?为啥不写啊?怎么帮你啊?愁死个人啊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但是不好修

网友:
拿去修吧

网友:
换排线‘刷驱动板、  都不行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 不用修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就知道了  这种情况屏坏占多数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我换灯管时弄坏两张屏就这鸟样。看这心碎呀。

网友:
屏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