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主板电容大爆炸

楼主(2014-01-18):
主板型号:七彩虹945
故障现象:前段时间一个CPU供电上管烧,换好了今天又返修了,故障一样(插4pin上电保护),但没测出是哪个地方短路,烧鸡也没烧出来。
我就拆下CPU,通电不掉电。但我再通电要测量的时候CPU供电滤波电容爆炸了 爆了一个 边上一个也鼓了
炸的像棉絮一样在天上飞。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上管击穿导致12V过来了所以爆炸?

网友:
兄弟,烧鸡法不到万不得已要慎用,CPU供电上管烧的话,同时相连下管和供电管理IC 也要更换才行,你的问题可能是上管 击穿DS级直接相连不受G级电压控制导致的。

网友:
定   定    定   定

网友:
二楼正解。。。。。。。顶起

网友:
烧机不是开玩笑!

网友A:
遇到过电容爆的,是用风枪拆芯片没做好隔热,也是满天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电容爆的,是用风枪拆芯片没做好隔热,也是满天飞

哈哈!我也碰上过,用机箱档板来档住,用热风枪吹下管,结果,。。。

网友B:
你这个根本没短路嘛,所以烧不出来的。。4pin上电保护,是因为12V直接供给cpu了所以才保护。。

英特尔的的板不主张不上cpu来测,犹其笔记本, 会直接 炸光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的。

网友:
所以要小心  而且风枪技术要OK才行

网友:
直接用12V烧他

网友:
听说一个修电脑的,因此坏了一只眼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根本没短路嘛,所以烧不出来的。。4pin上电保护,是因为12V直接供给cpu了所以才保护。。

是真的吗  我这个板子好像不装CPU    cpu的供电能测到12V 所以没敢上CPU测试

网友:
应该是12V位置出现问题了,一般不建议烧机,电容鼓包的话最好是一致性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吗  我这个板子好像不装CPU    cpu的供电能测到12V 所以没敢上CPU测试

你先把有问题的上管换掉啊。。

网友:
注意安全,兄弟要保重啊

网友:
你可以到网上买个防爆睛眼镜,做BGA或风枪带,这样可以安全不少,眼睛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涛哥注意安全啊,哈哈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管 理是不是都放假了  这么多人放水也不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