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中蜂鸣档用来测量对地打阻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8):
求解 对地打阻值是什么意思?怎样测量?

网友A:
调到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打阻值

网友:
就是测量主板某一个点位的对地阻值  可以由此判断这个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也被称作是AD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到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打阻值

红表笔接地就是红表笔量一个固定点,黑表笔量测量点,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接地就是红表笔量一个固定点,黑表笔量测量点,是这样吗?

对固定点就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