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有雪花不清晰

楼主(2014-01-18):
一个清华同方22液晶显示器,本来灯管坏了 换完好了 过了几天没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应该哪的问题呢 线没插好?

网友:
线问题吧  vga线

网友:
先用VGA线代换下,不行的话换屏线试下。

网友:
屏线问题,通病

网友:
VGA线几率比较大 再到屏线

网友:
屏蔽线 接触不好 拆开 显示器 里面 看看   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  换屏线 测试~

网友:
vga线吧,你这颜色都不对啊

网友:
好的VGA线,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了!

网友:
屏线松动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换灯管动到了屏上的线

网友:
 vga线问题吧。

网友:
屏线用细砂纸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