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插耳机没声音,喇叭有声音,求助

楼主(2014-01-18):
独立的小板,求思路,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这个小板上,声卡芯片cx20585

求解决思路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过换了一个  就好了

网友:
接口有没有问题啊,检测插入信号正常不

网友:
你的麦克没修好  可能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A:
检测脚啊,检测脚有变化吗?顺着检测脚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5315-1-1.html

哪里都有胡屌丝的身影啊 ,真的是爱学习的孩子

网友:
声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有没有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都有胡屌丝的身影啊 ,真的是爱学习的孩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水哥

网友:
直接换小板简单,以前也遇到过没修好,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脚啊,检测脚有变化吗?顺着检测脚查啊

哪个脚?  主要测试的地方都有哪里   很少修这种

网友:
插上耳机量一下耳机接口的条件慢慢修吧,

网友(2014-11-15):
换过接口了吗,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检查,切换脚吧

网友:
换下接口啊。

网友:
检测耳机插入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耳机检测脚  就直接换耳机插孔

网友:
别修了,换个小板子40元还修啥,直接换

网友:
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