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520TS 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4-01-18):
主板型号:ONDA NF520TS V7.0

故障现象:上电无复位,

先量内存供电1.8V正常

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

VDDA2.5V正常,这个供电可以在CPU座旁边的小电感测到

CPU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0V

总线供电是由LM324控制Q22产生的,无输出先量Q22G极,量得为0V,明显是运放没工作

再量LM358的3脚基准电压已经有1.2V了

LM358有基准就应该有控制Q22输出呀,运放坏了?没有急着换运放,先再量LM358的工作条件,量得它的8脚供电0V,8脚一般是5V或者12V,它没有供电肯定不工作的

打值LM358的8脚与5V、12V都不通,感觉断线了,顺着线跑到了PCI3这根槽子,槽子明显有进水痕迹,拨掉槽子发现腐蚀了

清理后补好线

再上电时供电正常,跑码亮机

结论:LM358的供电脚断线,造成无总线供电继而全板无复位

网友A:
思路清晰,这个5V应该可以接一个过来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要是飞线过去的话,要确保LM358 8脚对地阻值正常才行,不然会拉低电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这个5V应该可以接一个过来吧

接一个5V会不会影响时序?

网友C:
pci槽用什么工具拆比较方便?用电烙铁还是风枪或者是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槽用什么工具拆比较方便?用电烙铁还是风枪或者是BGA?

个人感觉用尖嘴钳拆比较方便,还要加上电烙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5V会不会影响时序?

只要接一个5V Q22S级输出的总线电压能正常产生的话,应该对上电时序没多大影响的。

网友:
358也是罪魅祸手,不跑码也是它造成的,我碰上几次,换了立即跑码,值得留意

网友D:
昂达的主板上电时序很总要   前一阵一个520  好像是pg  有问题  看大侠们说一个小三极管拆掉就可以跑马

拆了果然跑马  装上 就不跑了    但是怕有问题   没敢用  直接丢了

网友E:
楼主把PCI槽给拆了?兄弟,你的动静有点大了吧 累不?断线了直接引一根5V或者12V不就行了? 省事

网友:
不拆槽子查不出根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PCI槽给拆了?兄弟,你的动静有点大了吧 累不?断线了直接引一根5V或者12V不就行了? 省事

个人修法不同,我喜欢找到故障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PCI槽给拆了?兄弟,你的动静有点大了吧 累不?断线了直接引一根5V或者12V不就行了? 省事

这里LM358 8脚工作电压 5V电压应该是PCI 插槽工作组电压测试点相应引脚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LM358 8脚工作电压 5V电压应该是PCI 插槽工作组电压测试点相应引脚提供的。

直接引一根供电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一向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修法不同,我喜欢找到故障点

也许吧  我就喜欢省事 怎么省事怎么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LM358 8脚工作电压 5V电压应该是PCI 插槽工作组电压测试点相应引脚提供的。

这样也可以的,但要确保供电芯片的相应引脚对地阻值正常才行。

网友H:
哈哈,是我的话会先换324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是我的话会先换324

电路都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个没工作是因为没有供电你还它能有什么用。维修本来就是找到故障点了往前推找到根源才是王道嘛

网友(2014-10-29):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PCI槽给拆了?兄弟,你的动静有点大了吧 累不?断线了直接引一根5V或者12V不就行了? 省事

这是楼主的修法,直接飞一根5V或12v也可以解决故障,只要确保LM358内部没有短路损坏就行。

网友(2015-08-15):
徐老师技术不错,这里LM358本身8脚打值LM358的8脚与5V、12V都不通的话,其测量这个引脚二极管体档阻值也是无穷大。

网友:
很好的案例好好学习

neco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昂达的主板上电时序很总要   前一阵一个520  好像是pg  有问题  看大侠们说一个小三极管拆掉就可以跑马
...

可以换小三级管试下,一般是本身控制级相连线路出现故障多。

网友I:
腐蚀了,一步一步找头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5V会不会影响时序?

不会影响,这里5V只是个普通供电电压,如果是信号电压接一个5V的话,可能会影响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腐蚀了,一步一步找头源头。

嗯,这里5V和12V到LM358的供电脚相连铜箔线路应该是进水腐蚀后上电引起大电流烧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