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Omni 305-5239cn一体机的主板图纸,主板型号APP80-PE,谢谢。

楼主(2014-01-18):
谁有HP Omni 305-5239cn一体机的主板图纸,主板型号APP80-PE,Rev:1.02,谢谢。

网友:
机器启动后有启动音乐声,屏不亮,用电筒照能看到屏上的图像和字,现无法确认是升级条还是灯条有问题。网上资料非常少。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用的三星屏,6P灯条端中间2针的电压只有19V

网友(2017-05-12):
APP80-PE  桥 bios

网友:
这个图纸太难找了

网友(2017-07-12):
我的不显示,现在也在 找这图纸。

网友:
我的开机花屏,桥和显卡都干过了,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2017-08-12):
这个图纸不好找,我的不显拆机后发现带散热器的桥很烫,直接加焊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