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坏道检修

楼主(2014-01-18):
笔记本的500G硬盘用MHDD扫描出现30多个XX   扫描到20%的时候后面扇区就都是正常的 ,这个要怎么修复坏道与屏蔽坏道呢        说分析与操作 ???             {我处理的方法是直接全盘重新分区,然后空了50G出来不用就相当于把坏道隔离在50G里面不用,然后装系统可以用了 }

网友:
直接换吧,没有意义了

网友:
换吧,直接换,不然还要出问题的

网友:
那只是暂时能用,几天系统又崩了。不自本

网友A:
你这也叫“坏道隔离”?这叫系统隐藏,在分区表里还是有的。
一时用问题,时间长了,坏道就会扩散的。
修复坏道与屏蔽坏道,用新版PC3k就可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叫“坏道隔离”?这叫系统隐藏,在分区表里还是有的。
一时用问题,时间长了,坏道就会扩散的。
修 ...

没有PC3000     怎么屏蔽坏道呢

网友:
效率源吧,便宜点。不花银子想搞这个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