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笔记本

楼主(2014-01-18):
这个笔记本,插上恒电源待机电流是0.2,再按触发没没有电流起来  .这个是I5的处理器HM65PCH桥的,一开始我就认为是待机电流偏大,用手摸了一下主板,发现RT8206A芯片发烫,更换一个,故障依旧          这个板子没图纸,要怎么修   华硕的板子也没坐标        求分析与思路              师兄们怎么维修华硕的主板呢

网友:
只有慢慢量了哦,有图也不好修的ASUS的

网友:
待机0.2那是短路了啊,先查短路
ASUS的最好有点位图,要不头很大的哦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