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3代内存 独显 因特U 板子号DAUT3MB28C0 的图纸和BIOS有没有。

楼主(2014-01-18):
请问HP dv6 3代内存 独显 因特U 板子号DAUT3MB28C0 的图纸和BIOS有没有。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DV6 不出发的  待机正常  3V 5V 正常  EC正常  怀疑是BIOS ,但是翻了半天  没有图纸 没有BIOS,那位大师有啊  传送一份啊

网友A:
先仔细检查一下主板,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检查一下主板,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

今天刷了BIOS 故障依旧, 明天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