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HP NX6330加电0.3到0.4约30S掉电,感觉小有成就感,分享一下

楼主(2014-01-18):
机器刚打开,发现CPU供电芯片进水有腐蚀,客户说以前某天突然不能用了但后来又好了,用到现在又不行了,果断换CPU供电芯片MAX8770,发现故障依旧,加电到0.35风扇转一会后掉电,示波器测除cpu供电外的各电压均正常,于是查MAX8770工作条件,供电,开启,VID均有,深度休眠信号DPRSLPVR为低,DPRSTP#为高,也正常,激放BST4.75V也正常,又继续查,8pin TON频率设定靠公共点一端无阻值,细看发现该处腐蚀断线,电阻焊点发黑,于是根据电路图 找料板一200K电阻一端接TON 脚,另一端接公共点,通电按开关,直接加电亮机,特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真是大师级别的啊!

网友A:
我就没你那么幸运啦,机器修好啦,可客户说,不修啦

网友:
够细心, 思路也很清闲。

网友B:
有的机器进水电阻焊点发黑不好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进水电阻焊点发黑不好测的

嗯对呀,所以我索性直接把这电阻吹下来了,发现底盘直接没有东西了,于是只能换电阻、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你那么幸运啦,机器修好啦,可客户说,不修啦

嗨,可以立刻给他降价,延长保修,先把钱挣到手,不能让功夫白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