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池开机正常 插电源黑屏

楼主(2014-01-18):
联想Y470 I3 独显   板号LA-68801P   电池开机正常 插电源黑屏刷过EC和桥BIOS 无果,求助中。哪位大侠有修过,望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独立显卡坏了,插电自动切换过来就黑?

网友A:
为什么只想到刷BIOS呢?查公共点呀,看公共点电压为什么出不来,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没有到EC

楼主机器如果是LCD类型屏幕,用适配器开机黑屏,可能则是公共点电压异常造成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到了EC,就查保护隔离管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到,到了就查保护隔离管

网友:
如是短路保护。要看充电电路的上管、和电池的保护隔离管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查下屏供电线路!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2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先换线屏 我上次和你一样的故障 换屏解决

网友B:
不会是适配器坏了吧

网友:
有配件的话,可以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下 或者把电池拿下来  用适配器开机  在插电池看看 是什么结果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高压板啊,供电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高压板啊,供电上不去

如果是高压板供电的屏幕应该是LCD类型,可以在黑屏的时候,测量下高压板的主供电端有没19V电压,有的话,代表保护隔离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D:
是不是电池开机很正常 一查适配器就黑屏啊  呵呵 我修过一台,换屏好的 你试一下吧

网友:
记得那天吧充放电和 屏线电路都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这是想去厕所,在厕所里想了想这个问题,可能不在板子上,回来直接换了一片新屏, 反复测试OK  呵呵 真实奇怪了 楼主但愿你的问题和我这台一样,在有的话,就可能是 批次的问题了

网友:
稳压管吧,百度下型号

网友E:
这机器是不是用NEC大电容的????

网友:
查电源口到公共点的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想到刷BIOS呢?查公共点呀,看公共点电压为什么出不来,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没有到EC

屏是LED的,单用电源有时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是不是用NEC大电容的????

CPU下面没用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开机很正常 一查适配器就黑屏啊  呵呵 我修过一台,换屏好的 你试一下吧

是的
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适配器坏了吧

不是,我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D:
你换屏是了吗?我上次就是换屏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屏是了吗?我上次就是换屏好的呢

是的,换屏好了。

网友F:
怎么会这样,耐人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会这样,耐人费解?

呵呵 不晓得 这篇屏还在我手里,这个应该是屏上升压电路的问题,也不想去研究他了,那天搞个套件点了屏当个显示器用呵呵

网友:
遇到过一台  换屏就好

网友:
屏用的公共点电压仔细量下

网友F:
我插问题搞大了,拔屏线时忘记拔电池了,现在白屏了,靠。

网友:
你们有这款的PDF图纸吗?

网友:
有配件的话,可以先换屏线

网友:
先看看屏线吧 不行再看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插问题搞大了,拔屏线时忘记拔电池了,现在白屏了,靠。

哥们  这样子你就你重点查南桥吧  一般这样的问题南桥坏的多一些 呵呵

网友:
白屏 会是南桥出问题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