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烧了,不知道是什么,来问问。

楼主(2014-01-18):
有个小型的路由,这东西不好归类,牌子是sonicwall,也可以做上网行为管理,支持VPN,用的时候,电源插错了,直接烧了,有焦味,打开盒子,看到里面有一个元件烧了,这个元件有两个,好像是个功率管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具体的型号,有哪些可以替代的。上面标识,有个F,然后第一行是DF8AF,第二行是1587AM33

网友:
1587AM33
这个是型号  貌似是3.3稳压的  三端稳压器

网友:
看似像1084 1085那样的稳压器

网友:
上个近照+微距照吧?让大家好好看看电路情况再说

网友:
用表打下另外一个好管子,如果是不三极管 场馆,就可以确定是稳压 降压之类的芯片,具体型号  问买芯片的应该知道个大概

网友:
在以前478主板找一个稳压的三极管吧

网友:
找一个稳压的三极管吧

网友:
是3.3稳压的  三端稳压器

网友:
肯定是给芯片供电的管子

网友:
这玩意值钱吗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一一找到非常顺利

网友:
手机效果差,不支持近照,所以,只能模糊看了。烧掉是因为这东西用5V2A的电源,被接到9V的电源上去,直接就焦了,应该是个稳压的元件。主板上也有这样的元件,但是,只焊2个脚,这个是3个脚都焊,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网友:
这个家伙也水的很啊,像9V的路由器一般接12V都不会烧掉,你这个就算了   也算水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