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老款的联想显示器L2060Wa,LOGO画面时候花屏,进系统不花屏,求解!

楼主(2014-01-18):
今天接到一台老款的联想显示器L2060Wa,LOGO画面时候花屏,也不是完全花屏,只是横竖的绿线条,像绿格子一样。
进到桌面后基本不花屏。
求解!

网友:
VGA线  还有屏线用橡皮筋擦擦

网友:
没拆过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没有螺丝?全是卡扣?

网友A:
是不是属于热了就不花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不影响用啊。我也遇到一个,没弄。

网友C:
你不觉得是主机的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是主机的显卡问题

不是显卡的问题。换了几台主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属于热了就不花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主机的显卡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