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插上外接设备卡

楼主(2014-01-18):
笔记本维修中,总会遇到笔记本运行是正常的,但是一用USB盘或鼠标,以及麦克风与耳机这个几个 部件   就会导致系统运行慢         求分析   求思路   ???

网友A:
这种现象很多吗?不会吧,我怎么没注意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很多吗?不会吧,我怎么没注意到啊?

总会遇到的,时间问题吧

网友:
南桥管这些外设

网友:
你这问题 没说清楚啊   什么笔记本?  什么系统?  先软后硬

网友:
问题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