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I7 I5 I3 CPU是控制内存不经过芯片了吗

楼主(2014-01-18):
今天修到一个技嘉P55主板,芯片组是H55的CPU是1156针的,主板上的U是I7 870,问一下是主板的芯片控制的内存还是I7-870CPU控制的内存,现在故障是开机当C1,BIOS刷了,主副都搞了,现在还是当C1,求解

网友A:
看 线路不就知道了 我晕  大大的人才

网友:
i3 i5 i7的应该都是CPU控制内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线路不就知道了 我晕  大大的人才

看线路是都到CPU了,不过现在开机当C1,CPU少了一个针脚,是不是这个问题才当的C1,应该怎么办有把法吗

网友:
看少的那个针是不是接地?不是的话补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