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今天遇到一台Y480,给客户装完系统之后,进系统特别慢!

楼主(2014-01-18):
今天遇到一台Y480,给客户装完系统之后,进系统特别慢!装的GHOST win7.装完进系统的时候特别慢!卡到这个画面就不动了,就四个点。得过三四分钟之后才能动。客户来之前就是因为开机这个情况来的。求助。
win7

网友:
多半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或者 换系统,安装版的。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检测一下,

网友:
先检测硬盘,硬盘没事的话就是系统啦,先不打驱动,然后进系统后,再打官方的驱动试试

网友:
硬盘,不排除硬件问题,可以尝试换个硬盘试试,换个没驱动的系统试试, 如果依旧可以拆机 去掉外设 慢慢排除

网友:
同意5楼的,我就碰到过thinkpad的,除了官方下的驱动,其他的都卡!

网友:
确实是硬盘故障!可以检测一下硬盘坏道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硬盘或系统

网友:
你得先确定硬盘有没有问题哦 这样才能下结论

网友:
先检测硬盘吧!我也遇到过,硬盘太卡了。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应该是有坏道

网友:
八成是硬盘的事儿

网友:
先测硬盘 再 外设 再驱动

网友:
换安装版装一遍,驱动用官网的,才有说服力。然后再判断。

网友:
如果配置偏低,最好用32位的系统。不要下载64位的系统,再有一个WIN7需要4G以上内存。有时会进系统慢

网友:
测测硬盘看有坏道不

网友:
这哥们调口味的吧 咱们帮他说了这么多 硬是不回复

网友:
测试 硬盘。。这个必须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2G内存下的64位系统吗?win7建议下载64位系统,并且使用4G内存,可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当然如果使用2G内 ...

是的,64位的win7,用着和32位的差不多,如果是4G内存,肯定要64位才能用上全部4G内存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硬盘不行了呗!

网友:
BIOS硬盘模式、驱动、坏道、内存条,逐个排查吧。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事占多数......

网友:
安装版的比较靠谱

网友:
要么试试4K对齐,看有用没有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就得考虑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用安装版装下。GHOST本来不那么通用。

网友:
硬盘坏道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种就是硬盘分区表有问题,坏道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格式化,不要选快速格式化,慢速的慢慢格有可能会好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各抒己见 好 不久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   把光驱拔了试试看

网友(2014-02-24):
先检测硬盘吧!应该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看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先测硬盘 ,硬盘没问题的话,再装下系统咯

网友B:
系统盘的问题吧

网友:
将系统盘 转化为逻辑分区之后 再 转化为主分区 再修复引导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C:
把系统装在其它分区或者最后一个分区 一般是因为硬盘问题 前两天碰到了个 也是这种问题,后来判断是硬盘坏道,干脆把原来的C盘给屏蔽了就完美解决。

网友D:
把硬盘4K对齐分区试试。现在有的硬盘不对齐感觉很慢。

网友:
装完系统慢,似乎多半是硬盘问题

网友:
把硬盘格拉从新分区在装试试

网友:
更换硬盘试试吧,可能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2014-06-06):
内存 硬盘。。

网友:
进PE测试硬盘有坏道木有

网友(2017-01-11):
我也遇到一个,不是硬盘的事情,在修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