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瑟下最近换下来的T61&R61的显卡芯片

楼主(2014-01-18):
这种thinkpad的机灌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包括现在联想的KVBM 系列的一些机型 yoga 还有一些宝龙达代工的一些机器,THINK的E40 好多机器都是灌胶的机器,做的多了,自然就简单了,很多人都感觉非常费劲,方法就是铝箔纸中间放些棉花就行了,这样隔热,温度就是正常的焊接温度,能用的上灌胶技术的机器,想必都是无铅了吧, 我用的是590的机器,底上温度都是260,看到冒珠子的时候用镊子撬下芯片就ok了,黑胶都会留在芯片上,然后清理下焊盘打点绿油就行了。方法很简单,在于多加练习 补充下,拆芯片的时候不用加助焊剂,要不太浪费了

网友:
哥们挣钱了呀

网友:
高手啊   我虽然拆黑胶没什么问题   但是老是搞到北桥  显存  隔热不好  容易爆珠   好麻烦,现在T61这机器我这里收不到好价钱  一般都换板子了

网友:
亲,你太有财了。在淘宝上,这些二手也能卖钱的。

嗯,不能卖到淘宝去

网友:
你要告诉我型号我也许不知道但是看了锡珠后我就记得了 我做了好多

网友:
黑胶哥,赞一个。

网友:
LZ高手啊,吃钱钱了撒

网友:
请教一下,你说的铝箔纸中间放些棉花,是什么意思?谢谢指教了。

网友:
铝箔纸中间放些棉花?比如主这边的显存,是把棉花放在显存上面,然后再贴几层铝箔纸,是这样吗?这机器就从来没做好过,有一次取下来了,还掉点了我晕。用的是什么棉花呢?LZ能说一下吗?

网友:
哥们 得挣好多钱了吧

网友A:
你是拆下来直接换的芯片啊?  一个挣200 目测就这几个机器 就给你带来了4000+啊

网友:
亲  手工不错嘛

网友:
不加焊膏好下来吗?

网友:
我都叫客户换集成板 稳定

网友:
"铝箔纸中间放些棉花",棉花要加点水么?

网友:
楼主这下有钱挣了 我现在关心的是铝箔纸加棉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下次可以试试 还有就是铝箔纸中加棉花是放干的棉花还是湿的棉花 ,楼主可否说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铝箔纸中间放些棉花的图片啊,好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
这个板子大黑胶,关键还容易变形,真心害怕。。。曾经拔了一个显卡,没掉点,就是显存爆球了,拔显存掉点,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下来直接换的芯片啊?  一个挣200 目测就这几个机器 就给你带来了4000+啊

实际上比图片上的还多,拆下来的都换改良了,有的客户带走的,还有的一些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