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中间有很多条垂直线

楼主(2014-01-18):
笔记本屏幕中间部位有很多条垂直线,五颜六色的,这种情况是屏线问题还是屏幕坏了?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果断换屏吧 这种没修的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

网友:
修补不了的 列驱动集成块坏了 或列排线坏

网友A:
是屏的问题,如果从每条线从最上端到最下端都是完整的就可以给专门修屏的去修,我修好过很多,四十块钱左右,有一次一个神舟的几十条差不多满屏竖线都修好了,但是横线或者竖线不完整就修不了了,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

网友:
大概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幕问题哦

网友:
换屏是不是码片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问题,如果从每条线从最上端到最下端都是完整的就可以给专门修屏的去修,我修好过很多,四十块钱左右 ...

请教怎么修啊?

网友:
换屏了 现在屏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么修啊?

我们自己不会修的,专门修屏的有绑定机什么的那些专业设备才搞得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