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分下下这个温控电路是怎样工作,实现保护的!

楼主(2014-01-19):
EC_RST#受控于THERMAL_TRIP#, EC_RST#要为高电平。那么机器上电的时候THERMAL_TRIP#也要为高电平,而THERMAL_TRIP#受控于Q3101这个N管,THERMAL_TRIP#要想为高电平的话Q3101就必须截止,Q3101的G极受控于+3VS和VRM_PWRGD,   VRM_PWRGD连到了EC和CPU供电芯片的PWRGD脚,最终Q3101的G极这边 经一个NPN的三极管Q3102受控于CPU/NB THERMTRIP#,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好了关系现在理清楚了,当机器上电 CPU供电正常后会发出一个VRM_PWRGD同时给EC和D3106这个二极管,   +3VS这个高电平的电压过去会控制Q3101导通,那么THERMAL_TRIP#不就被拉低对地了吗,EC_RST#也被拉低,机器不就保护了吗,
就是这里我不明白,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但是机器上电的时候THERMAL_TRIP#应该为高电平!而+3VS应该受三极管Q3102拉低才是啊!~
三极管Q3102的B极,也就是H_THRMTRIP#应该为高才能成立啊!而CPU发出的却是一个低电平!
低电平的H_THRMTRIP#过去使Q3012截止,+3VS直接加到Q3101的G极使其导通对地,那么THERMAL_TRIP#不就被拉低了吗!说不过去啊。。。。。。。。。。不解啊!还望大神们讲解下!!!!

网友A:
不上电的时候G级没电,因为受3vs上拉,3vs在没电的时候还没出来,所以ecrst为高(照你的说法理解的),当上电的时候cpu的温控应该会发出高电平,导通那个npn管,这个高电平要早于3vs出来拉低3vs。这个电路就是过热保护。这个是哪个图纸上的,发来看看

网友B:
你好好看看THERMAL_TRIP#这个信号是不是要过一个管子或什么元件去控制ECRST#,至于是什么管子,你就可以判断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THERMAL_TRIP#这个信号应该是高还是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看看THERMAL_TRIP#这个信号是不是要过一个管子或什么元件去控制ECRST#,至于是什么管子,你就可以判 ...

是直接连到EC的复位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的时候G级没电,因为受3vs上拉,3vs在没电的时候还没出来,所以ecrst为高(照你的说法理解的),当 ...

发给你! Intel_华硕

网友(点评):
我这么理解的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连到EC的复位脚的!

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THERMAL_TRIP#不能被接地拉低,那么Q3101就不能导通。Q3101不导通的条件就是G极要为低电平,G极要为低的话,那么Q3102必须导通,H_THRMTRIP#这个信号就要为高

网友B:
带#号的信号不一定都是低电平,要从字面意思相结合来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号的信号不一定都是低电平,要从字面意思相结合来理解的

多谢指点!

网友:
H_THRMTRIP#正常不是低吧

网友:
应该是在这个型号起作用时才为低的

网友D:
楼主关键要弄懂“H_THRMTRIP#”这个信号,它是CPU和桥出来的。主要作用就是检测温度过高强制断电,照电路图反推,正常工作应该为高不然就断电了。我理解是 H:表示CPU吧、THRM:表示温度、TRIP:错误,#:低电平有效。H_THRMTRIP#:此信号低电平CPU温度错误。那么高电平表示CPU温度正常。个人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关键要弄懂“H_THRMTRIP#”这个信号,它是CPU和桥出来的。主要作用就是检测温度过高强制断电,照电路图 ...

CPU检测到温度正常,发出的应该为高电平的H_THRMTRIP#信号,而不是你理解的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检测到温度正常,发出的应该为高电平的H_THRMTRIP#信号,而不是你理解的低电平。

我看到后面带了个#,我以为是低电平有效!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是低电平有效啊,和ecrst#一样的,当低电平的时候这个电路就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后面带了个#,我以为是低电平有效!理解错了

哦哦,正常工作的时候是高电平,当CPU或NB过温的时候就会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