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修复mos管供电后 ,进系统反复重启

楼主(2014-01-19):
b470 修复mos管供电后 ,进系统反复重启

网友:
顶一下、、、、好贴啊

小小学徒工 -4 严禁灌水

网友:
铁壳MOS管吗?修过一个B460就是铁壳MOS管的那个机器,我用其他机器上的CPU供电管代换以后,能亮机,但是会不断的蓝屏,进系统放在那里不动大约五分钟就会蓝屏,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晕后又换上新的铁壳MOS管才好的?

网友:
人家说 b470  不是b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