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20

楼主(2014-01-19):
主板检测卡从C1到2A都正常。之后卡在20后。一会又跳到C1,不断循环。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检测卡从D0,D1,,,D5到2A都正常。之后卡在20后。一会又跳到C1,不断循环。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的集显还是独显  感觉是跑显卡 没过  重新从内存再跑

网友:
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明显不过显卡。

网友:
不过内存,或者是显卡

网友:
拆外设试试

网友:
2a  加焊桥?

网友:
洗洗PCI-E槽。插上显卡看看

网友:
闲着没事。上官网下了个BIOS。刷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显卡坏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