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触发

楼主(2014-01-19):
机器无进水,EC供电 复位 都有。没有时钟,上电EC  Bios的第二脚正确,五脚没有波形,Bios刷了,不行。因为主板上EC的晶振厂家没装,一开始认为是南桥的32.768HZ晶振提供,后来才知道是南桥为EC提供的时钟,无奈之下换了65的南桥问题还,是依旧,EC也换了,还是一样不触发。就剩下bios没有换了。确定bios没有刷错。是什么问题?

我最珍贵。 + 2 赞一个!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等到bios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等到bios再说吧

嗯,谢谢.   我正这么想的

网友:
bios芯片本身不容易怀

网友B(2014-03-16):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 就是南桥给EC的时钟,我就加焊了一下南桥,结果如故,EC换过。但是我还没刷BOIS .继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 就是南桥给EC的时钟,我就加焊了一下南桥,结果如故,EC换过。但是我还 ...

我也有这样故障的机器 一会儿发帖上图

网友(2014-05-21):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器,先上来看看大家怎么处理的,还没拆机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 ,开机不触发 电开机灯亮几秒钟然后就掉了 BOIS也刷了,

网友(2014-07-20):
不会这么巧吧。。。我现在也有一台Y470 不触发的机机在手上。。这么多人也是这种问题的机??都没修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刷EC   BIOS 解决了,

网友:
上传这个好的BIOS   解决Y470 I3或I5 有待机不触发的通病

lenovo y470 LA-6881P ec.zip

网友:
还是要检查EC与南桥时钟连线

网友(2014-12-03):
我的是Y471的能刷吧

网友(2015-11-20):
今天遇到的y470不触发,EC开关脚有高低高变化,但SUSCLK这个南桥发的时钟一直为低,加焊南桥也没解决。崔的急放弁了!

网友:
这么巧啊,我也遇到一台,还在修

网友C(2016-04-17):
我也有一台  加热南桥就可以正常开机   等下又不行       南桥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  加热南桥就可以正常开机   等下又不行       南桥已经加焊过了

可以考虑换南桥试试